[ZLG-MCU] 控制ZLG7290的问题:)

楼主(2007-04-29):
我想通过寄存器影像方式控制ZLG7290完成8位数码管全显并闪烁。其实就是I2C接口试验2的第一步。我写了如下程序:
int  main(void)
{   uint8  b;
    uint8  *a;
   b = 0x88 ;
   a = &b;

   PINSEL0 = 0x00000000;        // 设置管脚连接,使用I2C口
   PINSEL1 = 0x00000000;
   I2C_Init(30000);                 // I2C配置及端口初始化

   ISendStr(0x70, 0x0c, a, 1);
}
先别说这个程序能否实现闪烁功能,调试时发现,运行过b = 0x88 ; a = &b;后b不等于0x88,a=??,这是怎么回事?

我向zlg7290的0x0c写入0x88可以实现8位全闪么?

网友A:
“a = &b”这条语句有问题吧?

是否应该为“a &= b”呢?

网友A:
可以留个E-mail吗?

我可以把完整的ZLG7290参考资料发给你。

网友B:
问题

 a = &b;这句有问题。
  b = 0x88 ;控制数码管闪烁应该是0Xff;
闪烁控制寄存器FlashOnOff(地址:0CH)
FlashOnOff 寄存器决定闪烁频率和占空比。复位值为0111,0111B。高4 位表示闪烁时亮的持续时间,低4 位表示闪烁时灭的持续时间。改变FlashOnOff 的值,可以同时改变闪烁频率和占空比。FlashOnOff 取值00H 时可获得最快的闪烁速度,在4MHz 下,亮或灭的持续时间最小单位约为280ms。特别说明:单独设置FlashOnOff 寄存器的值,并不会看到显示闪烁,而应该配合闪烁控制命令。寄存器CmdBuf0(地址:07H)和CmdBuf1(地址:08H)共同组成命令缓冲区。
寄存器CmdBuf0(地址:07H)和CmdBuf1(地址:08H)共同组成命令缓冲区。通过向命令缓冲区写入相关的控制命令可以实现段寻址、下载显示数据、控制闪烁等功能。07H=0X70,08H=0XFF。就可以实现八位全闪烁。

楼主:
谢谢楼上2位大虾

to LPC900: 谢谢:)资料我已经找到。

to zxq1234508: 特别说明:单独设置FlashOnOff 寄存器的值,并不会看到显示闪烁,而应该配合闪烁控制命令。寄存器CmdBuf0(地址:07H)和CmdBuf1(地址:08H)共同组成命令缓冲区。这样我就清楚了:)

那这么说来,影响寄存器控制岂不如同虚设了。

调试时发现,运行过b = 0x88 ; a = &b;后b不等于0x88,a=??,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程序有问题,还是要用什么volatile?

网友B:
改变FlashOnOff 的值,可以同时改变闪烁频率和占空比。

改变FlashOnOff 的值,可以同时改变闪烁频率和占空比。也就是说可以改变数码管亮度。而CmdBuf0(地址:07H)和CmdBuf1(地址:08H)是决定数码管是否闪烁。简而言之,FlashOnOff 控制数码管亮度,CmdBuf0(地址:07H)和CmdBuf1(地址:08H)控制数码管是否闪烁。另外,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搞成a = &b;直接uint a;a=0xff;不就可以了啊?还用什么指针。

楼主:
a=0xff,a对应的是地址么?

这样a对应的是常量啊,不是地址吧。编译时不行吧

网友C(2015-10-10):
a=?没有意义,a是指针,a=&b,是让a指针指向b的地址,应该用*a,这才是该内存单元的内容,也就是b的值 *a=0x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