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CA9554为何不能上电复位?

楼主(2007-04-29):
   我在使用pca9554过程中发现重新上电之后,芯片还保存着断电之前的状态。不是说能上电复位吗?这是怎么回事。

相关下载

网友A:
PCA9554供电电压必须要低于1.5V才可靠复位.

可能是您的电路再次上电前并没有充分放电

楼主:
原来是这样,谢谢肖工

    知道了问题所在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