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帮忙看一下ZLG7290的原理图,读取不到键值

楼主(2007-05-07):
~~~~~~一直读取不到键值,大家帮忙看看原理图
此外,怀疑焊的也有问题,按下按键时,/INT端一直保持高电平

楼主:
大家帮看看

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版主帮忙看一下吧,原理图到底有问题没?

datasheet上说zlg7290接的是共阴数码管,这样理解的话,SEGA-SEGG应该是3.3v的高电平,但是我测出来只有0.3v左右,
不是很明白zlg7290是如何工作的
如果SEGA-SEGG是高电平,那么IN4148又起了什么作用呢?

另外,dig0-dig5测出来的也只有0.3v左右,
所以,我现在怀疑的是zlg7290的芯片有问题

还有就是电路原理图是否有问题

麻烦版主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A:
ZLG7290是动态扫描的,应当用示波器来观察

方便留个E-mail吗?我有完整的ZLG7290参考资料,可以发给你。

楼主:
谢谢

email:tiger6835@sina.com

网友B:
可否换个email,sina的email,被很多ISP给屏蔽了.

楼主:
谢谢

yyx19821110@yahoo.com.cn

网友C(2007-10-26):
把程序贴出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