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用过P89C51或者89V51的高手来指点

楼主(2007-05-10):
小弟本是搞DSP的,目前需要搞搞简单的MCU,看了P89C51和89V51的资料后,有两个问题请高手指点:
1.P89C51/V51的P0口到底是不是开漏口?如果是,那么如果要做为I/O口的话,肯定应该上拉电阻,可是我看到的周立功公司设计的一个实验板的电路图,P0口居然没加上拉电阻,小弟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打电话过去咨询,他们**P0口不是开漏的.
2.以往我设计DSP图纸时通常都是选用有源晶振,今天想弱弱的问一下,什么场合选用无源晶体做为晶振?有源、无源晶振的精度如何?还有,与晶体配合的两个电容值与震动频率的关系是什么?
谢谢。

楼主:
谢谢答复

另外,您没回答我如果使用晶体的话,其配合电容应该怎么选**容值跟震荡频率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re

一般15pf~33pdf都可以.

容值与振荡频率没太大关系.
容值影响晶体起振的一些参数,如过激,欠激

楼主:
上次的帖子欠考虑

上次的帖子欠考虑,谢谢您给改了过来.
另外,我想知道周立功是否有两个P口的2051且仍与51兼容的MCU?我现在的需求,只需要两个P口就够了,用89C51或V51有点浪费.另外,如果有的话,请回答是否可以在线烧程序、如何仿真。谢谢

网友A:
我们的LPC900系列单片机,从8个引脚到44个引脚都有

指令兼容8051内核
选型表
http://www.zlgmcu.com/philips/philips-lpc900.asp

有AD/DA,比较器等诸多功能,
非常适合高速,低功耗的场合.

网友B:
是在忍不住了,你就不会看看芯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