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关于学习uCOS还是linux

楼主(2007-05-10):
感觉学习uCOS还是比较容易入门的,但是几乎大家都说linux很难学,搞得一些人都不敢贸然踏入学习linux的大门,于是权衡再三,先学习uCOS,刚有点感觉又听说uCOS实际应用不大,还是得学习linux之类.linux和uCOS之间差别到底在哪?

网友A:
re

uCOS实际应用是很大的,
我所了解的一些客户,包括我们公司的一些产品都在使用uCOS.

一般我们嵌入式行业所说得linux是指uclinux.
其实uclinux并不难学.
不过相对于ucos,  uclinux的确复杂了点.
如果您想更好地了解ucOS与uclinux的差别,您可以用google先找一些比较专业的网站,然后到那里去看看,应该会有收获.

网友B:
学好linux是整体层次的提高!

网友C:
re

还是linux好啊

网友D(2007-07-21):
先学ucos

其实UCOS用途很大的,比UCLINUX还大些。UCLINUX必须要大容量的存储器,UCOS不用那么大,象大部分ARM7芯片都只能选择UCOS.

网友E:
我的看法:

前后台:UCOS:UCLINUX:LINUX/WINCE:WINXP
硬件资源要的越来越多,能提供的软件资源也越来越多,巡航导弹和军刀都可以完成任务.看情况用了.我现在只会第一个,在学第二个.

网友F:
建议

先学ucos,然后学linux

不过这些都是软件,无非if...else...,很简单的。

网友G:
看看飞船的那个口水贴

就不会再问这种问题.
学完ucos后,对linux毫无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