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一个问题。关于easyarm2200和h-jtag.

楼主(2007-05-12):
在一年前买了easyarm2200,当时配置的是easyjtag,但是后来easyjtag在搬家的过程中损坏了。前段时间由于要重新温习一下arm的开发过程。就是用了同事最近买的一个开发板,但是他用的调试器好像不是easyjtag了,我以为和以前一样。

按照新的说明书安装了h-jtag,但是发现好像原先提供的例程好像都不能用了。
网上查了一下资料,说要进行初始化。但是不知道怎么初始化。请问zlgarm这个过程如何去做。有相应的说明文档吗???

谢谢了。

网友A:
re

在用EasyJTAG-H时,需要使用的驱动是最新版本的。可以在网络上下载。在选择芯片型号的时候需要选择的是SST的FLASH的信号,而不是开发板上面LPC2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