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应用ZLG7290的时候遇到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17):
1.我的接线如下
复位采用 104电容和47K电阻组成
晶振采用 4M
显示0.4寸共阴5位
2.现象
按键反映慢(我采用查询方式,按键是导电胶加黑色硅油导电介质,估计抖动比较大)
IIC读写时钟慢的时候,对显示有影响,写显示缓冲区时候,显示产生大的闪动
显示经常死机(降低时钟有效果,但是时钟2M时候,显示闪动严重)
3.请教,我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可能是硬件电路或程序有问题

方便留个Email吗?我这里有完整的ZLG7290设计参考资料,注意查看相关设计要点!

ZLG7290C设计要点:
1、建议采用4~6MHz晶振。如果采用8MHz以上的晶振,则可能会出现不稳定现象。
2、I2C总线位速率不可过快,4MHz下不要超过16kbps,6MHz下不要超过24kbps。
3、I2C总线收发完一帧数据后(即STOP条件后),如果要再次启动总线(即START条件),则必须先经过2ms的额外延迟,否则可能会出现异常现象。
4、不要频繁地访问芯片。芯片接收到显示数据后会自行扫描显示数码管,并不需要主机不停地干预。主机应当把芯片看成是“静态数码管”。
5、必须用中断方式处理按键,而不要用总线命令来查询相关寄存器。中断触发方式要设置为“下降沿触发”,避免低电平触发方式带来的反复进入中断的问题。
6、复位电路的电容取值不可过小,建议在47nF以上。如果工作环境恶劣,也可以考虑用CPU的I/O直接控制复位。但要注意:复位后应当额外延迟100ms才能对芯片进行操作。
7、某些类型的按键是4只引脚的,强烈建议:在使用前,请用万用表确认4只引脚之间的关系。因为已经遇到多位客户反映“未按键但中断请求信号一直为低”的问题。

楼主:
周立功网站上的说明文档和楼上说的不一样啊,文档说是最大4M晶振。
我硬件已经做好了,生产了100套样品(本来以为这么简单的线路不用打样,直接中试),现在改动要等下一次了,现在采用查询方式读键盘,发现很慢。。不知道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建议7290最好能把去抖动时间可以做成可设定的。

网友B:
查询法不是那么用的……

用户程序<---键值缓冲区<---中断程序<--->7290

你只需要查询键值缓冲区即可!

网友C:
说明文档

说明文档有几个版本,上面他们写的都不一样!!!

网友D:
我也学习一下

顶上去
关注~~

网友E:
可以用高一点的晶振

我是用 7.3728M的晶振,可以用
不用要查询的方式,因为不断的查询会导至显示的异常,以前我也以为查询是可以的,后来发现不行,好在留了中断IO
还有就是中断IO的问题,就是不明白,他输出的中断信息的斗动如此的利害,我得用几百毫秒去拌,不知是不是我的用法不对了,呵呵

网友F:
这个片子确实有些问题

特别要注意它的输出驱动能力,以前经常遇到显示闪烁、工作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A:
在规定的条件范围内ZLG7290能够可靠稳定工作,否则可能会不

网友G(2007-06-25):
关于7290

关于7290,周立功的资料介绍用4M晶振,我是下来不能正常工作,还了6M晶振就正常了.建议采用CH452,比7290好用.

网友A:
ZLG网站上的例程是在6MHz下调试通过的,4MHz晶振时应适当调整

应用ZLG7290要注意一些设计要点,前面我已经讲了一些。实际上该芯片还是很好用的,每年出货量都有几百K。

网友H(2007-10-26):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按键8和16正常,按下后显示正确数值。其他14个键,看原理图不是功能键,可是按下后产生2次中断,第一次键值正确,中断会第二次读取,是0。而且功能键寄存器也指示哪些功能键按下了,请问easyarm2200上有功能键吗?
连击次数寄存器指示也是正确的,只有系统寄存器是不对的,复位后就是250,按键后成了251,之后就不动了。好奇怪啊!

网友I:
可以使用MAXIM的MAX7349 非常稳定

网友J(2010-12-16):
发现7290有时按键和显示都死了,但其它程序还是正常在工作,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

网友K:
时间够长的了。

网友L(2011-06-20):
从老贴中学东西。

网友M(2014-12-25):
我用的8M晶振,之前的产品很正常。新产品不行了,出现乱码。有时候数码管就不亮,而其他程序还在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