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easyarm2200上ZLG7290是出现奇怪问题!大家帮忙!

楼主(2007-05-20):
问题描述如下:
使用easyarm2200自带的程序,外部flash运行
下载完程序后,全速运行,zlg7290不工作,数码管和按键都没有反应
但是使用AXD单步运行,只要往ZLG7290里正常写完一个数据后,再全速运行,数码管和键盘都可以正常工作了~~~

调了非常多次,一直如此,想不明白···

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注意几个要点

开机复位后,要加一定的延迟再对ZLG7290进行操作。
6MHz晶振下,ZLG7290的I2C速率一定要控制在24kbps内。
I2C总线STOP后,额外加2ms延迟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