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哪位有LPC的8位机的代码生成器?

楼主(2007-05-21):
    今天听老师说有,老师叫我自己去找,找半天了都没找着。哪位仁兄有的话能给小弟传一个么?zjb1985@tom.com
    多谢啦!

网友A:
孤陋寡闻了,什么是代码生成器?

网友B:
哈哈,程序员的脑袋就是代码生成器,而且是万能的

网友C:
他老师指得肯定是 "keil" 这样可以生成hex文件的东西.

to ntman1985

编译器
链接器(这个)

楼主:
我可能说得不清楚

    有个软件,指定要用的MCU,选择要用的外设,比如SPI,然后设置时钟源之类的(鼠标点点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软件就会给你生成一个.h文件跟一个.c文件(有点像驱动程序哦),.c文件里,初始化函数、read函数、write函数都会给你写好,不过它当然不知道你要发送什么数据啦,所以跟数据有关的地方是空的,要你自己来填。
    当然这软件不能什么事都帮你做,不过它生成的代码有一定的参考性。如果是它支持的MCU,那生成的代码可以直接用。比如LPC938,就是它支持的MCU中的一款。
    今天早上老师还给我演示了,可是我在网上找半天没找到!

楼主:
有这个东西最大的好处就是:

1.代码比较可靠
2.不用再去拼命翻书了,也不用敲键盘了。
提高开发速度。

网友D:
……还是踏实点吧

那只是个外设配置向导。编程还是要靠自己的。

网友E:
有这个东西最大的好处就是:

没有蛀牙!

楼主:
受打击了。。。

其实我程序早写好了,就是看今天老师一用,真是方便呐,想搞个来看看。

网友C:
re

//------------------------------------
 有这个东西最大的好处就是:

1.代码比较可靠
2.不用再去拼命翻书了,也不用敲键盘了。
提高开发速度。
//------------------------------------

那种自动钩几个钩就可以生成代码的软件,我见过的,但是从来不用那种东西.

1, 用那种东西生产工具的代码并不见得可靠.(这是最关键的)
2, 后来结构上如果出了问题,找起问题来花费的时间更多.
3, 一个好的工程师必须对自己的项目结构成竹在胸,该翻书得地方还是得去翻书.

网友F:
请看下面的网址,这个软件是有点帮助.但一般自动的东西,还

http://www.codearchitect.org/

网友G:
把你老师砍了吧。。。

误人子弟。

网友A:
碰到这样的导师,真是误人子弟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我想要这么个东西也是想写代码时可以有个参考,比如LPC900系列的一些片子能找到资料不是很多,所以有个参考,我心里稳妥点。。。毕竟我不是什么高手。

谢谢11楼,要的正是这个!

ZLGMCU说的:
一个好的工程师必须对自己的项目结构成竹在胸,该翻书得地方还是得去翻书.
——这句话我也觉得很有理!

网友H:
我用 Intel 的 ApBUILDER, 只能参考!!

网友I:
伟福 那个软件好象也有这个功能

网友J(2007-08-11):
的却有这个东西是Philips提供的

我用过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