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批量使用LPC922串口通讯,小部分不通怀疑RC振荡频率?

楼主(2007-05-23):
我采用的是MPU内部的RC振荡,速率9600于PC机通讯.总有3-5%的产品通讯不通,是否由于RC振荡误差所致?异步通讯速率的最大允许误差是多少?

网友A:
串口通信最大误差为5%. 但是很多情况下4%的误差就会导致异

在贴近Vcc pin 的位置加个104小电容,看看效果是否好些.

楼主:
PCB上已经有104电容.

网友B:
UART通信如果不想误码率太高的话,还是建议采用外部晶振为

网友C:
LPC900自动波特率的误差一些粗略想法。

如果你用LPC900进行UART通讯,而且又是自动波特率的话,
可以这样来看

     PC端(主机端)发送STX(0x02),由定时器0去捕获RXD的下降沿,
UART的发送是LSB在前,之前还有个起始位,我们可以用定时器测量出低电平的时间,这个时间就是2bit数据发送的时间,那么:

        1.波特率计算公式:Fbaud=Fosc/((BRGR1:BRGR0)+16)
         (BRGR1:BRGR0) =(Fosc/Fbaud)-16
         pclk = fosc/2;
2.
        timer0 的值  x对应的时间t 是2个bit位的时间
        t与波特率 BPS的关系为  t = 2/Fbaud
        t = x/pclk = 2x/fosc
        ->
        2x/fosc = 2/Fbaud;
        ->
        x/fosc= 1/Fbaud;
        Fbaud = fosc/x;
        (BRGR1:BRGR0) =(Fosc/Fbaud)-16
        (BRGR1:BRGR0) =(Fosc/(fosc/x))-16
        (BRGR1:BRGR0) = x-16;
也就是,把定时器0的值减去16后作为BRGR1:BRGR0即可比较准确的产生。

        误差分析: 定时器捕获低电平的误差,粗略可以考虑有2-3个PCLK的
      误差,以内部7.3728MHz 的频率,最高115200bps,
      x= 7.3728*10^6/115200=64
      误差后的X位61-67
      实际波特率为:Fbaud=Fosc/x        5%  -4.5%
     那么实际波特率低一点,误差就可以成倍的降低。
而且看起来,和实际晶振与标称值的误差没有关系。

      以上粗略分析,请做参考,也请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D:
LS的这个做法,有没用过量产?

批量可不可靠?

网友C:
正准备在这批板子上测试,不过量也不大。

:-)
所有效果还是有待测试哈。
只是从理论分析,误差还是比较小的。
同时在T0在测量时,做一些误差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