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Z51K调试器

楼主(2007-05-23):
http://www.zhlab.cn/product/P0000001.htm
性能参数:
1、主芯片P89V51RD2BN,可仿真8051内核的单片机;
2、直接支持KEIL C51的IDE开发环境,使用Keil Monitor-51调试方式;
3、RS-232通讯接口, 波特率 4.8 Kbps - 115.2 Kbps自适应(与系统时钟频率有关);
4、仿真频率0-40 MHz晶振可选,系统配置24MHz;
5、调试断点数8个;
6、正常工作电源电压4.5 - 5.5V。

网友A:
详细解释一下哈。

P89V51RD2本来自带了SOFT——ICE功能,以及ISP功能,但这2个功能不能同时使用,当使用SOFT_ICE时,下载的程序在下次复位后,就会被监控程序删除了,等待下次的LOAD。
ISP功能呢,又不能仿真,故
这个Z51K仿真:对SOFT_ICE进行了修改,同时借鉴各大MON51方式的一些优点,
使之兼具了ISP和仿真的功能。

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