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UART问题

楼主(2007-05-23):
LPC900系列单片机,如果用波特率发生器生成的波特率不是整数,但保证了位速率为整数个机器周期,然后外部用I/O仿真给UART,应该可以正确接收吧?比如波特率为8M/(1408),非整数,但位(11位)速率为16us,只是计算得到的。

网友A:
p89c669

有P89C669串口1的汇编初始化程序吗?

网友B:
re

对于flyicdsp的问题,完全不需要这么复杂.

lpc900自带的波特率发生器可以生成很精确的波特率,配合外部晶振完全可以很稳定的通信.

to jixiaoxuan
我们有P89C669的asm范例,
请向您的销售商索要,如果他们没手上有得话,您可以请他们向相关部门索要.

网友C:
本来就可以不为整数,就看误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