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KC51调试环境总是自动把几条指令给忽略了!

楼主(2007-05-27):
如图 : 加红色的地方总是不执行,编译什么的都好好的。

唉  咋办哦!

网友A:
被优化掉了。不影响结果的。

你只要把优化级别设置为0,就可以让代码跟你设想的一样了^_^

楼主:
明显不能是被“优化”的嘛!

网友A:
结果绝对是没错的,不信你可以跟踪一下……^_^

网友B:
mohanwei说得对,解决方法也正确.是被优化了.

其实这与自己写的程序也有一定关系.

如果按照keil/hlp/c51.pdf
keil/hlp/a51.pdf的规则来写,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C:
应该是被优化了!

注意截图的左面,有实际代码的地方是灰色的,被优化的地方的是虚的!
I2C_stop 的调用应该也被优化掉了

另外顺便多说一句,SlaveAddr<<1
你可能想表达的意思是SlaveAddr <<= 1, 尽管你注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