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一个串口接两种不同波特率的串口设备(菜鸟求教)

楼主(2007-05-28):
摄像头(波特率为115200)和电表(波特率为1200)通过多路开关共用ARM的一个串口。除了每次在切换通讯设备时需要初始化波特率外,还可能存在什么问题呀?对这样的设计,通讯的可靠性心里没底哦?所以向各位前辈求教?谢谢

网友A:
对于1200这么低的波特率,建议利用定时器中断虚拟一个

网友B:
如果不是对成本要求很严格的话,建议选择双串口的UART.

不然后面整个框架结构比较复杂.
没弄好,就麻烦.

另外也建议使用扩展UART,目前很多基于ARM的Uart应用,在串口不够的时候都采用这种方式.

//------------------------
在您的应用中,是否存在两个Uart从设备同时给主机发数据的可能性?
这里没处理好,就会丢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