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各位验证一下,这是否为89V51用SPI多机通讯的Bug.

楼主(2007-05-28):
3片89v51,一片为主机,两片从机。
1.如果从机最后的SPDAT = 0 ,那么MISO就一直被拉成低电平,
2.如果从机最后的SPDAT = 0xFF,那么MISO就一直被拉成是高电平,
导致MISO不能传输数据。
3。偶片选正确,一个从机被片选,另一个就肯定没有

网友A:
您还没有彻底理解SPI总线,他与I2C总线是不同的.根本不是他的

如果2个从机同时被选中,他怎么去确认数据是控制哪个从器件的.
他发送的数据是否会导致A,B从机混乱.

所以在一个SPI通信的时候,另一个不能进行SPI通信

所以SPI才要 cs 引脚,在一主多从的SPI总线中,要接n根cs线

楼主:
zlgmcu,我已经写了,片选正确,我当然知道spi不能一起通讯

从机C我根本就没和他通信,片选一直都是高,根本没拉低,示波器看过了。
此时主机A正确不能读回从机c的数据

网友A:
snakeemail,您好!我曾经用P89V51做过1主,1从的通信

很正常,没有出现问题,
我这里还有sample code,及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