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测试程序在P89V51RD2FN不能运行

楼主(2007-05-29):
测试程序P89V51RD2FN不能运行,而相同的程序在AT89C52上能运行,为什么???
代码:
//****************LED测试程序******************************
#include <reg51f.h>

sbit P3_7=P3^7;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j,k;
for(i=0;i<=n;i++)
{
  for(j=0;j<=200;j++)
   for(k=0;k<=250;k++);
}
}

main()
{
P3_7=0;
while(1)
{
  delay(1);
  P3_7=!P3_7;
}
}

网友A:
可能是您擦除了P89V51的引导代码区

楼主:
我用的是普通的编程器烧写程序

我用的是普通的编程器烧写程序,是不是会把P89V51的引导代码区擦除?

楼主:
怎么编写引导代码区程序

请问ZLG-MCU,怎么分别编写A51&C51的引导代码区程序?谢谢

网友B:
建议你使用ZLG的编程器

这样技术支持也会变得更方便。

楼主:
关于编程器

当初是ZLG公司的销售给我们推荐P89V51RD2FN这款单片机,这款单片机还不错,我们用了,但是发现写上程序不能运行.找给我们推销的那个销售工程师,好象他也不知道什么问题.搜索一下,是引导代码的问题,并且我发现遇到这个问题的人不止我一个,通过前人提供的方法了使程序运行的问题解决,就是把另一块单片机的引导代码烧录过来.可是我总觉得这方法不够专业.我也想过够买ZLG的编程器,可是我不是老板,哈哈,我认为其他的朋友肯定还会遇到这个问题,所以我发出这贴,也希望他们少走弯路,不会因为引导代码的问题而改用AVR单片机.所以我希望ZLG公司能公布关于引导代码的资料,英文版也可.
谢谢!!!

网友C:
只要引导代码不被误擦除就不会有问题

引导代码(ISP及IAP)是放在另外一块Flash中的。因为是Flash存储,所以存在被勿擦除的可能性,操作要小心,但另一方面,也为某些高级应用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

楼主:
ISP及IAP,Flash存储,误擦除

感谢LPC900给的回复,一般的编程器误擦除引导代码是很容易的,有的就没有提示直接檫除了引导代码,问题是檫除后怎么办?怎么写引导代码.
那位能给我相关资料吗?给我英文版的都可以
denghongquan9@126.com
谢谢

网友C:
如果是EasyPro系列编程器可轻松恢复,其它公司的编程器就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