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讨论]您做过最长的I2C通信是多远?

楼主(2007-06-01):
为什么I2C总线技术依然经久不衰?

  NXP紧跟性能发展趋势,I2C速度由100Kbps全面提升到400K,1M和3.4M;
  NXP开发出大量的集线器,中继器,多路复用器和开关等器件,将I2C技术从芯片间二线通讯的简单应用发展到功能强大而且全面的控制网络
应用:
  扩展了总线容量,从400pF扩展到4000pF,大大增加了总线可支持器件的数目。大量的总线管理器件能解决应用中的各种疑难问题;
  扩展了通讯距离,不再仅仅是同一电路板上几个器件之间的通讯,通讯距离长达1000米,可以通过线缆来通讯;
  出色的热插拔功能,应用于系统内部及板机之间的通讯,连接十分可靠、简洁。

资料详尽的I2C总线技术开发平台和越来越多的I2C功能部件的成熟应用,使得I2C软、硬件技术非常普及,可移植性、透明性的特点也全面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NXP提供了丰富的I2C总线管理器件,I2C功能器件以及I2C与UART/SPI之间的桥接芯片。
  I2C总线管理器件包括:I2C多路复用器和开关、 I2C中继器,集线器和扩展器、8位并行转I2C总线控制器、I2C电压电平变换器;
  I2C功能器件包括:实时时钟、 LCD驱动、I/O扩展、AD转换器、LED调光、闪光器、LED调光、闪光器、数字温度传感器、数字DIP开关;
  I2C桥接芯片包括:I2C/SPI到UART(含IrDA和GPIO)、SPI从机到I2C主机(含GPIO)、UART到I2C主机(含GPIO)。

I2C总线线路的走线方式
  一般来说走线必须使总线线路的串扰和干扰最小。
  如果PCB 板的总线长度或带状电缆超过10cm, 包括VDD 和VSS 线配线方式必须是:
  SD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D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只有VSS 线那么配线方式必须是:
  SD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PCB 用了VSS层和VDD层,VDD和VSS 线可忽略。

  如果总线线路是双绞线,每条总线都可围着VSS 绕;另一种方法是SCL 线围着VSS 绕SDA 线围着VDD 绕。后者必须在两条双绞线的末端连接一个电容,使VDD 线和VSS 线解耦。

1. I2C在彩色电视机中的应用
各部分电路连接非常简单,省去许多I/O接口,减少大量的元器件和连接件,大大降低成本,简化了电路,提高了可靠性,还可以很方便地增加机器的各种功能;
  由于I2C总线具有多重功能,十分方便在生产线上调整和测试,方便地进行各种模拟量的调整和控制,提高产品质量;
  应用I2C总线的电视机都具有自诊功能,便于维修,新型的,高档的大屏幕彩色电视机采用I2C总线控制已成为新的潮流。

I2C在服务器中的应用
利用I2C硬件总线技术可以对服务器的所有部件进行集中管理,可随时监控风扇、内存、硬盘、网络、系统温度等多个参数,增加了系统的安全性,方便了管理,主要的优点是其简单性和有效性。

I2C在热插拔中的应用
通信服务器有很多板卡组成,必须要满足热插拔要求,利用I2C进行板与板之间的通讯,非常容易实现,有类似需求的工控板卡同样适用I2C。

I2C在远距离线缆中的应用
游戏机、医疗器械等需要用线缆连接多个功能模组的场合,利用I2C来实现简单又高效。

产品一览表
I2C多路复用器和开关-PCA954x系列
PCA9540B PCA9541 PCA9542A PCA9543A PCA9543B PCA9543C PCA9544A PCA9545A PCA9545B PCA9545C PCA9546A PCA9547 PCA9548A PCA9549
I2C中继器,集线器和扩展器
 P82B715 P82B96 PCA9510(A) PCA9511(A) PCA9512(A) PCA9513(A) PCA9514(A) PCA9515(A) PCA9516(A) PCA9517(A) PCA9518(A) PCA9519
并行总线转I2C器件
PCF8584 PCA9564 PCA9665
I2C电平转换专用芯片
GTL2000 GTL2002 GTL2010 PCA9306
日历时钟
PCF8563 PCA8565 PCF2124 PCA2125
LCD液晶驱动器 PCF2113 PCF2119 PCF8566 PCF8562 PCF8576C PCF8576D PCF8577 PCF8533 PCF8534 PCF8531 PCF8535 PCF8811 PCF8578 PCF8579
I/O口扩展芯片
PCA8574 PCA8574A PCA9500 PCA9501 PCA9502 PCA9506 PCA9534 PCA9535 PCA9536 PCA9537  PCA9538 PCA9539 PCA9554 PCA9555 PCA9557 PCA9670 PCA9671 PCA9672 PCA9673 PCA9674 PCA9675 PCA9698
AD/DA转换器
PCF8591 PCF9691 TDA8444
数字温度传感器
LM75A SE95 SE97 SE98 SA56004 NE1617 NE1617A NE1618 NE1619
数字DIP开关
PCA8550 PCA9558 PCA9559 PCA9560 PCA9561
LED 闪光器/调光器和LED PWM控制器
PCA9530 PCA9531 PCA9532 PCA9533 PCA9550 PCA9551 PCA9552 PCA9553 PCA9633 PCA9634 PCA9635

网友A(2007-07-24):
I2C总线器件确实好用

I2C总线器件确实好用,我在产品设计中I/O口的扩展都是用8574和9554,LED数码管显示用ZLG7290或CH452,数量大的LED灯的亮度控制用PCA9532LED调光器,最大的优点是节约MCU的口线,不过价钱略贵些。建议大家选用I2C总线器件扩展你的系统。I2C总线的基础的知识可参考《单片机高级教程--应用与设计》何立民编。

网友B:
不知道这个论坛加精的理由是什么

楼主:
re

对于一些很有价值的贴子,
如能够方便客户选型,
能够使客户的应用更加简单,更加可靠,更加实用.

对于以上贴子,适当加精,以使更多的网友能够在精华贴中找到,增长见闻.

楼主:
要跑I2C长距离,可以考虑加个P82B96,485总线也得加SP485啊.

网友C:
本人, 以前有 1米多的连线的控制

是 51(模拟) 和 P87LPC76X 实现, 波特率 30Kbps

网友D(2008-01-10):
400Kbps 2.7m没问题

400Kbps 2.7m没问题

网友E:
这个问题不可以拿出来讨论,否则要出大事的!

芯片设计肯定是有余量的,但这个余量是必须的,不能拿来作为产品设计的依据;I2C协议的设计也是有它的规范和余量的,这不是可以讨论的问题,要讨论也是与规范的设计者进行讨论,那就变成了学术问题,想必这不是楼主的初衷吧。

做设计必须严格地按照芯片手册的要求去做,不能当儿戏!

个人认为楼主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是极其错误的,加酷更是错上加错!如果有人拿这里讨论出来的结果作为产品设计的依据,产品生产出现了问题,谁能负责?

网友F:
50KBPS,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