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老鸟:一道公司笔试题

楼主(2007-06-06):
AN, TE, ge, ST, inter
c language
1.what is the dangerous to assume Pointer and Intergars are the same size?

我只是知道在keil cx51种ponter是3个字节,int是2个字节。。
但是假设两者相等会有什么危险呢??
请老鸟们不惜赐教
在此致敬

网友A:
re:

没危险把。
顶多是强制类型转换的时候强制截掉一部分把。

其他的没有想到。

网友B:
貌似语法不通吧?

1.what is the dangerous to assume Pointer and Intergars are the same size?

是不是:

1.why is dangerous to assume that Pointer and Intergars are the same size?

楼主:
。。。

大概是这个意思,应该是有danger的,不知道这个是考面试者什么的
难道是3byte的pointer能访问64k的空间,少了就不行了??

网友C:
为什么需要3byte

网友D:
C中就会发生变换...

这些是不规范的写法,应该尽量避免...
一般还会产生警告信息,最好是进行强制(显示)指针变换...
如果3字节向2字节赋值会丢掉高字节,反之一般是补0...

网友E:
谁告诉你keil中的指针都是3字节的?

有1字节的,也有2字节的

楼主:
我在keil中用的sizeof() 显示pointer是3个字节,这样的话就可以访问16m(2的24次方)地址空间。。。
不知是不是这回事

网友F:
Keil C51编译中,指针的高字节用来识别指针的类型,

但光从题意看,好像并不特指Keil C51。

题意本身不错,也有实用价值。

如果出题是用英语的话,那出题者的水平还没过4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