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关于晶振电路设计的**及注意细节,我手上有几十篇,中文+

楼主(2007-06-07):
这是先前的工程师留下来的项目,生产了近2k的产品现在准备要现场安装了。用12Mhz晶体很容易受到干扰,碰一下晶体就死机,基本上不能再用ICP,必须用编程器来烧写。改成内部RC振荡,则有10%左右经过15分钟就通讯不上了。有无人遇到类似的情况?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很明显是程序的问题!

有10%左右经过15分钟就通讯不上了

很明显是程序的问题!

不能ICP,如果以前可以,现在不可以,检测有没有变质或者是焊错了电阻(电容)!

网友B:
关于晶振电路设计的**及注意细节,我手上有几十篇,中文+

这些文章质量都很高.

我们的客户可以向当地销售索取.
如果他们没有,请他们与总部技术支持联系.

//----------------------

楼主:
晶体异常时为何程序都变了?是否ICP功能引起的?

有10%通讯不上就肯定是软件问题?每个芯片的软件都一样,为何偏偏这部分有问题?软件部分我现在正在检查。
晶体试过并联大电阻,改电容,串电阻等方法,但都是碰一下晶体输入脚,单片机就死了,重新上电也不能烧写,不能ICP,只有用编程器烧写,这当中又有大概百分之十的用编程器也不能烧写了。
我最奇怪的问题是晶体异常时为何程序都变了?是否ICP功能引起的?
补充一点:我们的产品用在家居现场控制方面。

网友B:
re

//---------------------------------------
目前标准的测试流程中,没有手摸晶振输入引脚这一项的,这种测试不规范.
//---------------------------------------

程序代码变化的问题很容易解决
概百分之十的用编程器也不能烧写了,(这个解决也很简单)

请与我们当地的销售工程师联系.

网友A:
楼主的情况我也遇到过的!

仔细检查您的程序!

另外,在线ICP对MCU的电源要求完全隔离,并且不能有高频退偶电容!

我的方式是经过一个跳线,烧写的时候断开。

其它也一样!

以上只是我的解决方式,并不保证是对的。

对了,932的晶体必须接地。否则会有你出现的问题。

备注:

编程器编程也是用的ICP。
只是编程器编程没有外围电路而已,所以,还是考虑与ICP有关的外围电路!

楼主:
这批MCU不是ZLG供应的,所以不想去麻烦他们了

通过效验发现死机的LPC932的flash的BLOCK0被清了。
另外发现新的问题,有几个样品的reset pin 对地电阻为100欧左右,不能reset
简单看了一下LPC932A1的datasheet,然后在程序初始化时禁止FLASH编程,这样碰到晶体引脚时,MCU的flash基本上不会损坏而是watch dog reset,但试过三四十次后还是会把flash的程序弄掉。现在暂时的应急解决方案是用内部RC振荡,增加IO保护。
我是农民,不会标准测试,我只知道我的AVR ATMEGA64 MCU的晶体用手摸住两端都能照样运行,而932则一碰即死。而且我也知道现场应用环境不是“标准测试”所能比拟的。

网友C:
非ZLG进的芯片可能存在“拆机件翻新”的可能性,大家要小

如果是从ZLG进的货,完全可以保证质量。

楼主:
呵呵,商人就是商人.....

我太究真,所以还是贫民......

网友D(2007-08-17):
那当然人家也是要赚钱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