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2131板移植UCOS的编译问题

楼主(2007-06-09):
我用用光盘提供的资料做UCOS移植编译,总有个错误,显示:不能打开文件

网友A:
re:

uC/OS-II移植实验需要uC/OS-II V2.52的源代码,将其11个C文件放到示例工程的source目录下,否则会出现文件不能打开的提示.

楼主:
请教:不能解决2131移植UCOS的问题

用光盘的程序,也下载了UCOS-II的2。5版,最后也只有一个错误:打不开文件

网友A:
re:

您是说双击工程打不开还是打开工程后某个文件打不开?

若是前者,可能您有中文路经或者路经中有括号,
若是后者,请您说明哪一个文件打不开?工程里面有没有这个文件?

楼主:
编译

原来用光盘源程序编译到最后只有一个错误,打不开文件。现在好了,我建一个工程,把光盘得程序拷过来编译就过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直接用光盘得程序编译都不过得

网友B(2007-07-23):
ADS不支持中文路径及中文文件名

请注意ADS不支持中文路径及中文文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