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用ISP软件下载程序到ARM的问题

楼主(2007-06-10):
我使用的是LPC2131,使用ISP下载程序时,ISP与ARM芯片无法连接成功。硬件跳线都正确连接。请问大虾们,是不是ISP软件设置错误。那ISP软件应该怎么正确设置呢 ISP使用的是
LPC2000 Flash Utility

楼主:
请教:用ISP软件下载程序到ARM的问题

周工的人呢,怎么没人回下啊  是我问的问题不值得一提吗

网友A(2007-07-13):
刚才的图片!

你看一下,不知道是否有帮助,还有就是要确保上电时p0.14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