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P89V51或C51自带的WTD

楼主(2007-06-10):
其内部自带的WTD由两个寄存器WDTC、WDTD控制。对于WDTC中的WDRE和WDT两个位,我一直很模糊。前者使看门狗定时器复位,后者可强制产生一次WDT复位。究竟有什么区别?哪个会导致整个51系统复位吗?谢谢

网友A:
看看我的理解

我看的是英文资料。

WDRE: Watchdog timer reset enable. When set enables a Watchdog timer reset.(看门狗定时器使能位。置位时使能看门狗定时器复位功能。)
    如果想启用整个看门狗功能,就必须置位WDRE。

WDT: Watchdog timer refresh. Set by software to force a WDT reset.(看门狗定时器刷新。软件置位强制WDT复位。)
    就是喂狗标志了。看门狗定时器溢出可能会导致系统复位,如果提前置位WDT,则可以避免。WDT位还有一个作用,WDTD寄存器的内容要想写入看门狗定时器的高8位,则必须执行一条“ORL  WDTC,#02H”指令。

    上述是我的理解,可能有不妥之处。ZLG网站上有个专门的范例,有详细讲解。
 相关链接: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1099

网友B:
P89V51RD2单片机看门狗的使用方法

网页地址:http://www.zlgmcu.com/philips/yingrong/80c51/P89V51RD2_WDT.pdf,下载“P89V51RD2单片机看门狗的使用方法”看看,有范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