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935和932a1的加密问题

楼主(2007-06-15):
手册上有如下描述:
EDISx 禁止对扇区x 的擦除。禁止ISP 或IAP 模式下扇区x 的擦除。通过编程,该位和扇区x 只可使用商用编程器接口执行‘整体’擦除命令进行擦除。在ISP 或IAP 模式中,不能将该位和扇区x 擦除。

如果我选择了加密这个位,是不是就不能icp了,非要把芯片焊下来不可?

网友A:
先选择全部擦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