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一个简单程序,请帮忙

楼主(2007-06-16):
sbit led_alarm = P2^3 ;
int main()
{
    int k ;

    P0M1 = 0xFF ;
    P0M2 = 0xFF ;

    P2M1 = 0xFC ;
    P2M2 = 0xFF ;

    for(k=0; k<10;k++)
    {
        led_alarm = 0;
        DelayNms(1000);

        led_alarm = 1;
        DelayNms(1000);
    }
       while(1) ;
}

为什么灯闪烁10次后还继续闪烁,一直下去,看了反汇编是执行10次停在了while(1)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高手帮忙

不知道zlgmcu有什么理解,用的是936的片子

网友A:
优化级别设置低一点试一下.

网友B:
没打开看门狗吧????

楼主:
配置的时候忘了禁止看门狗了,不好意思

配置的时候忘了禁止看门狗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