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I2C问题

楼主(2007-06-22):
   我在使用SMART ARM 开发板的I2C驱动程序时(带UCOSII操作系统),如果输入读/写个数的参数Nbyte大于3的话程序就会跑飞,小于3则正常运行,请问各位问题出现在那里?(用I2C读写EEPROM)
   谢谢!!

网友A:
re:

您使用的是哪一个例程?
您读取EEPROM的子地址是多少?注意:写EEPROM存在“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