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问下斑竹:支持P89C51的编程器可否烧写V51?

楼主(2007-06-22):
东家的编程器比较老,列表中只有P89C51,却没有V51,可否按照C51用此编程器直接烧写?据说C51已经停产了。。。

楼主:
那另外问下P89V51的仿真器

北京周立功公司说P89V51的仿真器兼容性不大好,是怎么回事?究竟可用性如何?

网友A:
re

目前我们公司的TKS668B支持P89V51RD2的仿真.
但是其不能仿真P89V51RD2的IAP功能.WDT功能及 SPI功能

TKS668B是目前市面上一款非常不错的仿真器.性能非常优秀.

网友B:
P89V51

P89V51自身带SOFTICE软件,可以仿真含89V51功能的单片机,价廉物美,P89V51RB2目前零售价12元,本人开发51单片机基本上不用仿真器,就用P89V51,你不妨试试.周立功网上有专文介绍如何使用P89V51的OFTICE软件,可以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您说的SOFTICE能跟踪数据吗?

楼主:
哎呀,SOFTICE不能仿真UART口啊?

资料上说,使用SOFTICE不能仿真和串口相关的实验,如果仅仅是不能仿真串口还行,要是使用了SOFTICE会导致串口程序冲突,那就麻烦大了。。。
楼上的给鉴定一下。谢谢

网友A:
用了SoftICE以后,最好把程序中操作串口的部分给注释掉.

网友B:
我的做法

用89V51开发产品,UART经常要用的.可先讲有关UART的程序注释掉,待其它部分程序都调试通过了,再将通讯程序加入,这时用ISP直接写入FLASH中运行,看实际运行效果是否正确,不行再改.因为我过去做过很多用UART通讯的项目,程序是现成的,拷贝过来即可用,没什么问题.如果一定要用仿真器调通讯程序,可用普通的51仿真器(我用的是AEDK51W)单独调试通讯程序.这是省钱的办法.如你单位有钱,不妨可买一台周立功的51RD2仿真器,可以仿真89V51的绝大部分功能,过去要2400元左右,最近不知降价了没有.

网友C:
SoftICE只是个玩具,做开发还是建议用TKS-668B才够专业

SofteICE仿真时会用到UART、Timer2、P3.0和P3.1、堆栈几个字节以及部分RAM空间,算下来占用的资源还不少。而且仿真速度很慢,尤其是遇到switch()语句时。很多工程师反映不太好用。
所以,作为职业开发人员,还是建议用像TKS-668B这样的专业仿真器。
 相关链接:http://www.embedtools.com/pro_tools/emluator/52b.asp

网友D(2007-08-17):
softICE keil通讯失败

softICE使能之后,但keil 却通讯不上..
这是什么原因 ...
引导代码有问题还是?

网友A:
是引导代码版本的问题,

有的版本引导代码不能很好地支持softice功能.

推荐使用TKS668B仿真器.

网友E:
唉! 整个帖子就围着 TKS668B转!晕

网友C:
没办法,TKS-668B确实是好东西!

网友F:
不是应该是说这里全部是ZLG的人

而且都姓王。反正我用过仿真器,以后在也不敢用了

网友B:
softice

不太复杂的程序用softice应该没有问题,就是不想买669仿真器,太贵。如果想取代669,可选用C8051F020,功能比669强大,除具有双串口外,还有8路12位AD,2路12位DA,现在零售价50多元一片。JTAG仿真器只要200多元,是669仿真器的1/10。

网友B:
感谢zlgmcu

你好!谢谢你的推荐。我已退休了,喜欢搞些实际的东西。我手里已经有周立功的2104,2200开发板,easyarm101,miniproICP下载线,DP51,DP932试验仪,430单片机开发板,C8051F系列的020,330等单片机及其仿真器,够我玩的了,不准备再买新的东西了。我现在除了发挥余热外,就是玩玩手里的这些东西,有些是给我的研究生买的,如ARM2200,430,特别是ARM,想学一下,参加论坛的讨论。目前只能参加ZLG-MCU和CAN总线的讨论,给初学者出点主意。我和上海周立功的曾经理有很好的关系,我手里的周立功产品多数也是他推荐买的。

网友E:
re 15楼

我虽然姓王,但是我不是周立功的人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