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求助:使用P89C51 IAP功能,写入总不正确

楼主(2007-07-03):
  现在做一单片机系统需要记录某函数调用次数,且需要掉电保存,利用P89C51内Flash存储。但写入数据并非ACC内指定的值,程序源码如下:
         EA = 0;
    #pragma ASM
    MOV R0, #24D;
    MOV R1, #02H;
    MOV DPH, #HIGH usenum
    MOV DPL, #LOW usenum
    MOV A, #0H;
    MOVC A, @A+DPTR
         DEC A
    MOV AUXR1, #20H
    CALL 0FFF0H
    #pragma ENDASM
之前声明:code char usenum = 0x0f;
    但多次运行后,usenum值如下:0x0f, 0x0e, 0x0c, 0x08,0x00
    始终找不到原因,请各位大侠指教,拜谢先

网友A:
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193

在zlgmcu.com的搜索栏输入" IAP "
可以找到很多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