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三线串口通讯有时出错

楼主(2007-07-06):
请教周工:我用LPC2214MCU进行串口通迅,将flash内的数据通过串口0发送到电脑,我试过不同的波特率,上传数据60K,中间字节的出现少量错误。即数据总量还是60K,只是中间有字节不对。请问如何解决?接口芯片是SP3232EEN。

网友A:
降低波特率试试

楼主:
试过的波特率:4800,9600,19200都有这样的问题。

试过的波特率:4800,9600,19200都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B:
你的晶体多少的?

网友C:
先检查串口通路是否存在问题,可用自发自收的方式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