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在www.zlgmcu.com的网站上搜索 isp , 会找到很**.

楼主(2007-07-10):
我是一名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最近半个在使用贵公司的P89LPC925的芯片ISP功能,可是我自己搭接的串口通讯电路是正确的,将T1IN及R2OUT连接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完全能同步自发自收,可是当我将P89LPC925按照ISP—ICP使用指南搭接电路后,用ZLGISP900在进行到第三步时:点击进入ISP,总是提示超时无法进入ISP。使得我无法进行下面的步骤。请问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那些原因,我应该如何检查电路?在读取ID时出现无法获得回应信息(请检查是否已进入ISP)

网友A:
ISP

900系列单片机的ISP不太好用,用FLASHI MAGIC软件试试,另外900系列单片机的ISP除了用RS232的TXD,RXD和地线外,可能还要用到其它几根线,以产生3个复位脉冲,可看932试验议的电路,周立功的工程师也建议用FLASHI MAGIC,周立功网上可下载.

楼主:
再请教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FLASHI MAGIC软件我也试过啦,用它每次都是说要我降低波特率."900系列单片机的ISP除了用RS232的TXD,RXD和地线外,可能还要用到其它几根线,以产生3个复位脉冲,可看932试验议的电路"我对你说的着不太明白.用FLASHI MAGIC软件时,自己的硬件电路应该是什么样,你能给我发一个详细电路图吗?chenliyong5201314@163.com我将十分感谢!932试验议的电路?932试验议我手头没有,请求帮助

网友B:
在www.zlgmcu.com的网站上搜索 isp , 会找到很**.

比如以下这篇.
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1433
里面介绍很详细的.

楼主:
再求帮助

周立功网站上的ISP使用指南我已经看过,我想问对于VDD和/RST的使用具体是怎么回事?VDD只需要始终接3V电压,/RST只需要刚上电时低电平,其他时间都是高电平.还有P89LPC925的芯片ISP功能,可是我自己搭接的串口通讯电路是正确的,将T1IN及R2OUT连接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完全能同步自发自收,可是当我将P89LPC925按照ISP—ICP使用指南搭接电路后,用ZLGISP900在进行到第三步时:点击进入ISP,总是提示超时无法进入ISP。这个问题的产生我换了芯片还不行,我想了好多天也不明白.有那位高手能告诉我在第一次用没有也不能灌进程序的情况下,怎么才能进行单片机的TXD,RXD的串口收发电路的测试.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C:
原理图已发到你的信箱了

楼主:
我再求问ISP问题

谢谢jdwang的帮助!(1)我一直怀疑自己的单片机P89LPC925的芯片没有工作.今天我测了一下:VDD没按下开关时接3V电压,/RST没按下开关时接3V电压,刚上电时按下开关为低电平.单片机的TXD,RXD为5V电压,其它引脚为0电平.当将单片机P89LPC925与RS232的TXD,RXD断开时单片机的TXD,RXD为0V电压,其它引脚也为0电平.请问这是否意味着单片机P89LPC925的芯片没有工作.如果是该这样才能让它工作起来.(2)同时我将单片机P89LPC925TXD,RXD相连后再操作ZLGISP900第三步时:点击进入ISP.显示进入ISP.(但我明白这不是真的当然也没法向下操作).据此我认为单片机P89LPC925没有工作.(3)求各位朋友P89LPC925芯片ISP功能到底如何操作,请问900系列单片机的ISP除了用RS232的TXD,RXD和地线外,可能还要用到其它几根线,该如何用?还有用FLASHI MAGIC来实现该如何操作谁能给我点资料?我的邮箱地址:chenliyong5201314@163.com

楼主:
急啊

快帮帮忙我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