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936I/O口设置问题……

楼主(2007-07-10):
936I/O口设置问题……
请教大虾:我是用的936芯片,其中有P0口的0.6作为显示模块74LS164的位扫描输出端口,0.7作为74LS164的时钟扫描输出端口,请问这两个端口应该定义为开漏还是准双向,或……
假如用开漏,是否一定要加上拉电阻?谢谢……!

网友A:
如果您用74ls164,则需要注意I/O口电平兼容的问题.

为什么不用74hc164了,两者功能一致,hc的i/o电平兼容性远好于ls的
如果用hc的,设置成准双向没有问题.

用ls的,则需要您先查查ls164的数据手册了,看电平是否兼容.
当然ls用开漏是没有问题的,但开漏一定要接上拉电阻.

楼主:
谢谢!

谢谢!现在换成HC了。

网友B:
扩展输出口

扩展输出口可用I2C总线器件,如8574,电路简单,也很好用。一路I2C总线可挂接8片8574,64路I/O线。

网友A:
jdwang说得很对,扩展I/O口最好的方式是使用PCF8574,PCA9554

扩展I/O口最好的方式是使用PCF8574,PCA9554等器件
即可输入,又可输出.而且具有中断方式 .

很多板卡的I/o扩展都采用这种方式.

另建议使用PCA9554替代PCF8574

网友C:
这二款片子好是好就是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