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LPC900系列抗干扰能力如何?

楼主(2007-07-11):
我想以后都用LPC900替代AT89C52,但与传统的AT89C51/2/2051相比较抗干扰能力究竟怎样?与STC相比呢?请教了!

网友A:
LPC900历经几年市场考验.事实上证明其是一款很稳定可靠的mcu.

传统51在抗干扰方面有个弱点,总线开放,
总线上易受外部干扰,也易干扰外设(如ale,psen)
因此某些mcu厂商允许客户设置某些位禁止ale的输出等.

另内部复位,内部晶体的抗干扰性远高于外部的.

对于stc,我不方便评价,我不知道国外工程师有人敢用stc的mcu么?

楼主:
谢谢你的解释

但干扰性还有一些情况,比如用变压器加稳压块供电,有的变压器可能会有工频的漏磁通泄出,还有单片机驱动继电器控制外围设备,又会受到50Hz较强电场干扰,对于这些常见的干扰,LPC900与传统的51有没优势呢?

网友B:
LPC900

LPC900单片机配置为准双向口输入端有抗干扰滤波电路,这是普通的89C51所没有的,应该它的抗干扰能力比普通的89C51强。尽管如此,在控制强电设备时必须采取抗干扰措施。可参考有关的书籍和资料。

网友C(2007-08-11):
LPC9XX我倒是用过不少

我个人是LPC9XX的拥护者,用了不少在恶劣的情况下.
特别是曾经用精密的LDO给938供电,替代MAX192,这些都让我感觉很好!
但有遗憾的是价格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