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我想让 LM3S3XX 留出8位并口, 带液晶, 取哪些引脚最好

楼主(2007-07-15):
(无正文)

楼主:
说明

还需要使用 2 个串口

网友A:
都可以

只要与你使用的其它接口没有冲突就可以了,但用做8位并好,最好就是使用同一个有8位的端口,那样实现起来会快点..

另外,液晶也可以使用SPI的接口..

网友B:
同一个有8位的端口,连续的8个位.

楼主:
楼上分析得是

    可是, 看看这些端口:
 PA, PE 本身就不足8路;
 PB, PC 跟 JTAG 共享了, 好象不能拿掉 JTAG, 否则连烧程序都没有办法完成
 PD 口, 分配了宝贵的串口了

好象真的没有办法使用同一个 8位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