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89c669的串口问题(刚才发的怎么是空的)

楼主(2007-07-19):
初始化如下
PCON=0x80;

RCLK=1;
TCLK = 1;

S1STAT = 0x20 ;

S1CON = 0x00 ;
REN_1 = 1 ;

SM0_1 = 0 ;
SM1_1 = 1 ;
SM0_0 = 0 ;
SM1_0 = 1 ;

BRGCON = 0X00 ;
BRGR1=0x04;      // 11.0592*1000000/9600-16
BRGR0=0x70;
BRGCON = 0X03 ;

ES1R = 1;
EA = 1 ;
TI_1 = 1 ;
TI_0 =1;

串口发送如下

void Uart1SendCrt( unsigned char ch )
{
S1BUF = ch ;
while(!TI_1) ;
TI_1 = 0 ;
}

 void Uart0SendCrt(unsigned char ch)
{

S0BUF=ch;
while(TI_0==0);
TI_0=0;
}

问题是当单个串口发送数据能成功
    while(1)
    {
        Uart1SendCrt(0x22);//发送字符
    }

两个串口一起就不行了
而且接收不到数据

    while(1)
    {

        Uart1SendCrt(0x22);//发送字符
                  Str = S1BUF;
                   RI_1 = 0;
        Uart0SendCrt(Str );
         }

请问是我程序哪有问题?
还是哪边设置不正确??

网友A:
在www.zlgmcu.com有P89C669双串口的范例程序可供参考.

楼主:
to:zlgmcu P89C669双串口的范例

P89C669串口2通讯示例?? 看过

网友A:
极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很多忠于51的客户,选用P89C669,
都是为了使用双串口这个功能,该功能已经成功应用于很多产品中.

请细心调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