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9LPC932A1能否扩外部SRAM?

楼主(2007-07-26):
目前项目需要,数据量太大,远远超过了1K字节,需要外扩一个外部RAM,不知道能不能扩外部SRAM,请各位帮忙!

网友A:
可以考虑我们公司所代理的铁电存储器.

其存储速度很快,可以当RAM用.

网友B:
Ramtron公司的FRAM芯片优势很多!

FRAM芯片是串行接口,能有效节省MCU的I/O;擦写次数几乎无限制;写入速度同样非常快;断电后数据不丢失。
 相关链接:http://www.zlgmcu.com/RAMTRON/about-us.asp

网友C:
可以的

但是932没有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时序模拟一下就行了,我做过一套系统,用的952,同时扩了FLASH和SRAM,没有问题

网友D:
可以的

932有SPI和I2C总线,可以用这两来扩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