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用于932A1的ISP电路是不是只需要一般的串口就行?

楼主(2007-07-26):
看了一下ZLG网站上的资料,分三种:复位脉冲、直接跳入法、帧间隔方式。复位脉冲的电路好像不是一般的串口,直接跳入法、帧间隔方式用的好像是一般的串口。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么?
另外,直接跳入法、帧间隔方式有一些代码,需要添加到应用程序,不知道这是怎么用的,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是的,用一般的串口即可.但是我们及NXP推荐使用ICP方式.

ICP方式简单,可靠.

网友B:
932A1

在ZLG网站上有两款软件可对932A1进行ISP 分别为ZlgISP_900和ZLG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