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学校电子设计竞赛,关键阶段...

楼主(2007-07-27):
设计要求:用C语言编写
接收外部读卡器的韦根26输入信号(卡号或者是设备ID号),共4组,接八位单片机的P1管脚;并且把接收到的韦根信号转换为数字编号,通过485/422传输到上位机.
----
急盼!谢谢!

网友A:
不是很难,是没有人愿意回答!

都像你这样,到网上要现成的程序,那比赛还有什么意义?
大学生要自强,知道吗?

网友B:
白痴

不光学生,组织者也该骂

网友C:
郑州三芯电子(www.sanxinwork.net)回复

供参考:WG26 ID读
unsigned long  getid()
{unsigned long idata id=0;
 unsigned char idata i;
 unsigned int  idata y;
 if((IC0==0)|(IC1==0))                        //如果数据线有数则执行
{
       for(i=0,y=800;i<26;i++)
    {
         while(((IC0==1)&(IC1==1))&(y!=0))    y--;    //数据线均为1与y不为0时,等待
        if(IC0==0)
        {
            id=id<<1;
            while(IC0==0);
        }
        else if(IC1==0)
        {
            id=id<<1;
            id++;
            while(IC1==0);
        }
    }
 i=i++;
 msec(10);
 }
 return id;
}

郑州三芯电子(www.sanxinwor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