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922的T0中断为什么进不去?

楼主(2007-07-29):
使用LPC922的T0作定时器,模式1方式,内部RC振荡器。初始化TMOD,TAMOD,TH0,TL0后。使能EA=1,TR0=1,ET0=1,启动定时器和中断使能程序始终不能进入T0中断服务程序,那位能指点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A:
试试这个例程

/*
    已知CCLK=2MHz。利用Timer 0,在定时中断里每隔10ms翻转一次P0.4端口。
*/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REG932.H"

//定义I/O端口
sbit P04 = P0^4;

//T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0_ISR() interrupt 1
{
    TR0 = 0;    //暂停T0
    TH0 = 0xD8;    //定时10ms
    TL0 = 0xF0;
    TR0 = 1;    //启动T0
    P04 = !P04;    //翻转P0.4
}

//主函数
void main()
{
    P0M1 &= 0xEF;    //P0.4配置为推挽模式
    P0M2 |= 0x10;
    TMOD &= 0xF0;    //T0配置为16位定时器
    TMOD |= 0x01;
    TH0 = 0xFF;        //设定T0初值(任意)
    TL0 = 0x00;
    TR0 = 1;        //启动T0
    ET0 = 1;        //使能T0中断
    EA = 1;            //使能总中断
    for (;;);        //等待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