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msp430与zlg7289通信,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2007-07-30):
请问各位大虾,msp430与zlg7289通信,是否需要电平转换芯片,一些电平转换芯片都不时DIP封装的,如常见的164245,是否有DIP封装的?

网友A:
用电阻、二极管、三极管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就可以实现

5V转3V:用两个电阻分压就可以实现了!
3V转5V:用1只晶体管可实现,信号要从发射极输入,从集电极输出的信号加10K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