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研读 LM3S601 ARM, 发现问题, 请指教

楼主(2007-07-30):
正在进行资料学习和方案设计. 发现手册上的问题

 1. 片内 FLASH 怎么编程啊? 只有 JTAG 方式? 紧张的 IO 口, 如果将 JTAG 口 IO 使能, 是不是 FLASH 就不能改写了?

 2. FLASH 如何加密?  怎么没有讲到加密位.

 3. 模拟输入(电流检测C2)居然跟位置检测(QEI) 共享一个引脚! 这不是两功能就不能同时使用了?! 没辙!

楼主:
谢谢

我还只是在学习之中想到的问题.

我想, 所有看到这个帖各位, 都想知道结果的.

所以, 希望, 如果可能的话, 在论坛公开表述这些问题的答案.

再次感谢!

网友A:
re

1,一般flash编程都是通过jtag实现的.当然也可以选用我们公司的编程器.
操作Jtag的I/O口需要小心,如果操作不当,的确会无法继续调试.
在我们EasyARM101,EasyARM615的文档中都提供了如何操作的范例.

2,flash加密,在datasheet中有提到,
分为四个等级,也是通过jtag操作实现的.

3,某些功能的确共享一个引脚,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分时复用的方式来实现.

谢谢您对我们公司的关注.
有疑问尽管提问,将有专人在论坛负责解答.

网友B:
再问

1. 片内 FLASH 怎么编程啊? 只有 JTAG 方式? 紧张的 IO 口, 如果将 JTAG 口 IO 使能, 是不是 FLASH 就不能改写了?

SWD方式是否也可以对FLASH编程?

楼主(2007-09-05):
加密怎么设置

今天, 通过 ULINK 终于把软件烧进了 FLASH, 只是不知道加密是怎么处理(设置)的?

网友C:
关于加密,在FLASH编程一章有讲,请仔细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