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求助ZLG:16IS752驱动问题

楼主(2007-07-31):
最近在使用该芯片进行串口扩展时,目前所写的驱动程序在同时使用双串口进行数据通讯,几分钟后即出现死机,现象表现为该芯片的中断引脚一直为低电平;而单独使用其中任意一个串口时该现象只是偶尔发生。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硬件的还是软件的?能否给我一份驱动示例代码?谢谢

Email:lightrain1002#163.com

楼主:
晶振频率3.6864MHz

楼主:
无法贴图,见谅

网友A:
我们最近刚完成SC16IS752的demo board.

如果您需要范例程序,您可以与我们各地sales联系.

楼主:
谢谢,已联系,sales说尽快帮我搞定

网友B:
解决方法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接收中断里接收时间过长,导致FIFO再次产生接收中断,而且你的微控器设置为下降沿产生中断,所以等到中断退出后就不能再次响应中断。解决方法是微控制器设置为低电平中断。建议使用硬件I2C或者硬件的SPI,加快处理的速度,SPI更具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