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周工,请问p89v51rd2的isp操作为何失败

楼主(2007-07-31):
晶振是11.0592mhz,EA=1,然后通过isp下载,上位机软件用flash Magic ,但是每次尝试都失败,信息如下"Unable to connect at the specified baud rate.try reducing the baud rate .
reset the hardware ino isp mode again." 但是所有的baud都试过 都不起用 .请问它的isp其它有什么要求 ,还有它的softICE功能也不能用

网友A:
先检测串口,无其他要求,仅需保证串口正常.

另需保证芯片中的引导程序未被破坏.

从我们公司拿的货,品质才有保证.

楼主:
串口一切正常

我是从杭州的zlg买的五片. 这5片都不行.
串口正常的.如果真的是引导程序破坏,请问下如何修复.

网友B:
ISP

P89V51RB2/RC2/RD2的ISP功能根据我的经验还是比较好用的,但是有时可能有不知原因的误操作破坏了ISP程序或引导向量字,造成不能ISP.解决的办法是备一台EASYPRO80B编程器,重新将ISP程序写入片内。如果需要SOFTICE,还需用FLASHMAGIC软件使能SOFTICE.

楼主:
汗 我是从你们公司拿的货 技术支持得不到保证

网友C:
FlashMagic不同的版本也有这个问题

首先如果确定你的硬件串口是好的话,很有可能是FlashMagic版本的问题,我曾经被这个问题折腾死了。

网友D:
弄过20多片,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