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向周立功公司求证一件事情,关于展会

楼主(2007-08-06):
你们真的报名参加了“2007中国嵌入式系统及应用(上海)展览会 ”吗?

见展会网站:
http://www.zzlsrx.com/

因为我觉得这个展会实在太怪了,光大会展没有安排档期,主办单位从来没有听说过。

网友A:
具体不太清楚,可能是我们当地分公司参加的。

网友B:
关于捕获

我在EasyArm2131上做了一个测速程序(如下),在p0.22和p0.28未接任何信号的情况下(只接一小段导线),显示屏上居然有转速显示。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速度测量********************/

//volatile uint32 engine=0;
//volatile uint32 cylinder=0;
//volatile uint32  zayu=0;
int engine=0;
int cylinder=0;
int  zayu=0;

void __irq IRQ_timer0()
{

if((T0IR&(0x01<<4))==(0x01<<4))        //发动机脉冲计数pat0.0,p0.22
    {
    T0IR=0x01<<4;
    engine++;
    //VICVectAddr=0x00;
    }

    if((T0IR&(0x01<<5))==(0x01<<5))         //滚筒速度脉冲计数pat0.1,p0.27
    {
    T0IR=0x01<<5;
    cylinder++;
    //VICVectAddr=0x00;
    }

    if((T0IR&(0x01<<6))==(0x01<<6))       //xingzou速度脉冲计数  pat0.2,p0.28
    {
    T0IR=0x01<<6;
    zayu++;
    //VICVectAddr=0x00;
    }

VICVectAddr=0x00;
}

/********************压力测量,速度控制********************/

void __irq IRQ_timer1()
{
uint32 V_engine,V_cylinder,V_zayu;
  char str1[4],str2[4],str3[4];

V_engine=engine*15;

V_cylinder=cylinder*15;

V_zayu=zayu*15;

    sprintf(str1, "%4d",V_engine);//速度显示
     lcd_COM(0x85);
    lcd_seri(str1);

    sprintf(str2, "%4d",V_cylinder);
    lcd_COM(0x94);
    lcd_seri(str2);

    sprintf(str3, "%4d",V_zayu);
    lcd_COM(0x8d);
    lcd_seri(str3);

engine=0;
cylinder=0;
    zayu=0;
T1IR=0x01;

VICVectAddr=0x00;
}

/******************************主程序***********************************************
**
**
*************************************************************************************/

int main (void)
{

IO0CLR=rst;
      DelayNS(100);
     IO0SET=rst;
    DelayNS(100);
PINSEL0=(PINSEL0&(~0x0f))|(0x05);
PINSEL0=PINSEL0&(~0x0f<<12);
PINSEL2=PINSEL2&(~(0x08));           //设置lcd数据线p1.16-1.23

IO1DIR=lcds8;                      //设置数据线输出方向
IO0DIR=IO0DIR|(0x0f<<12);

PINSEL1=(PINSEL1&0xfffff000)|(0xfd5);/*设置键盘喂入量捕获定时期1*/
PINSEL1=(PINSEL1&(~(0x03<<12)))|(0x01<<13);/*设置p0.22位发动机速度捕获0*/
PINSEL1=(PINSEL1&(~(0x03<<22)))|(0x01<<23);/*设置p0.27滚筒速度捕获1*/
PINSEL1=(PINSEL1&(~(0x03<<24)))|(0x01<<25);/*设置p0.28.,行走于速度捕获2,*/
//PINSEL1=(PINSEL1&0xfff7ffff)|(0x08<<18);/*设置p0.25压力AD转换4*/
PINSEL1=(PINSEL1&(~(0x03<<28)))|(0x01<<28);    //设置p0.30压力AD转换4
  IO1SET=lcds8;/*置位p0.4~p0.12*/
IO1SET=lcds8;
short_delay (1);/*延时*/
lcd_Imim();/*初始化*/
lcd_clr();
Hanz1();
Hanz2();
Hanz3();

T0PR  = 19;
T1PR  = 1;
    T0CCR =(1<<0)|                    // 设置timer0 三路捕获,上升、下降沿,允许产生中断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T1MCR=(1<<0)|
          (1<<1);

                        //timer1,1s 定时允许中断,算速度
    T1MR0=Fpclk;
    T0TC  = 0;
    T0TCR = 0x03;
    T0TCR = 0x01;                    // 启动定时器

    T1TC  = 0;
    T1TCR = 0x03;
    T1TCR = 0x01;
    IRQEnable();                            // 使能IRQ中断
                                       // 设置Timer1中断
    VICIntSelect = 0x00000000;                // 设置所有的通道为IRQ中断

    VICVectCntl1 = 0x20 | 5;     // timer1分配到IRQ slot1,
    VICVectAddr1 = (uint32)IRQ_timer1;
    VICVectCntl0 = 0x20 | 4;     // timer0分配到IRQ slot2,
    VICVectAddr0 = (uint32)IRQ_timer0;
    VICIntEnable = (1 << 4)|
                   (1 << 5);

    while (1);

    return 0;
}
/*********************************************************************************************************
**                            End Of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