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我的LCD1602为什么只能显示一行阿?我已经弄了很多天了

楼主(2007-08-09):
1602我以前用过很多次了,都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首先,液晶是好的,我在51、AVR上都试过了。但是我接到LPC2210上就只能显示一行了,一开双行显示就什么也不能显示了,怪。我测了引脚的状态,完全正确。我用的是EasyARM2200,P2.16-P2.23为液晶数据线,控制线用的P0口的

网友A:
原因可能还是1602没使用正确

重点注意:
确定设好了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
可以在第一行的基础上+0x40;也可:
WriteCommandLCM(0xc0, 1);    //输入第二行首个字符的首地址

同时还要注意是否关显示了: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
WriteCommandLCM(0x0e,1); //开显示

真不行的话在显第二行之前,先执行
WriteCommandLCM(0x01,1); //清屏光标归位.

总之,你在单片机上1602正常,只是你程序的问题没有暴露出来而已。重新再看看吧。祝你成功

网友A:
回复1602

顺便问一下:你知道现在LPC2200系列各芯片价格吗?如LPC2210、2212、2290的零售价,前面我用得大多是LPC213X。想用用LPC2200系列
  谢谢

网友A:
1602是否读忙信号了

WriteCommandLCM(0x38,1); //准确意思是: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工作方式:总线为8位,显2行,5 X 7

ARM7的速度快,你是否每次在对1602操作时,是否检测了1602为不忙时再进行下一次操作.

网友A:
检测忙标志的方法

下面是我51检测忙 的程序段:其中在前面定义了:
#define LCM_Data  P1   //(P)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M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
{
 LCM_Data=0xFF;
 LCM_RS=0;//
 LCM_RW=1;//
 LCM_E=0;//
 LCM_E=0;//
 LCM_E=1;
 while (LCM_Data & Busy); //检测忙信号   P1.7对应忙标志位
 return(LCM_Data);
}

如果为忙,此子函数不返回

//在写指令时 根据需要检测忙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 ReadStatusLCM();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M_Data = WCLCM;
 LCM_RS = 0;
 LCM_RW = 0;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

   有技术问题欢迎与郑州三芯电子设计工作室联系. HTTP://www.sanxinwork.net

楼主:
问题依旧

我加了判忙了,还是不行

我的问题是不能写入0x38这条指令,反正只要在开双行显示那位写入1就不行了

数据的0x38可以,其他的指令和数据都正常

网友B:
我的网站上有demo

你自己去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