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8583

楼主(2007-08-10):
(无正文)

网友A:
8583不设置的话,int脚怎么可能有方波输出了.

一般情况下是设置有误才会导致以上情况.

在alarm control register中有个位可以disable interrupt out.
您可以在数据手册中找到该位试试.

楼主:
DATASHEET上说的,复位后输出1HZ的校准信号

我量过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A:
re

When power-up occurs the I2C-bus interface, the
control/status register and all clock counters are reset.
The device starts time-keeping in the 32.768 kHz clock
mode with the 24 h format on the first of January at
0.00.00: 00. A 1 Hz square wave with 50% duty cycle
appears at the interrupt output pin (starts HIGH).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the stop counting flag of the
control/status register before loading the actual time into
the counters. Loading of illegal states may lead to a
temporary clock malfunction.

看来这种现象是上电就有的.

网友B:
要仔细看数据手册了

复位后,/INT自动输出1Hz方波(要加上拉电阻)。禁止的方法在第13页的Fig.11,请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