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麻烦周工指点一下,谢谢!关于isp

楼主(2007-08-10):
   我做的一个项目芯片是用lpc938,选用的编程方式是isp,用的是复位脉冲进入isp。我是按照lpc900通过3个脉冲方式进入isp搭建的那个典型电路搭建的,下载的编程软件是zlgisp_900,但是一直提示,接收U,超时,无法进入isp,不知道问题是出在哪?麻烦周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建议采用ICP方式,彻底避免ISP带来的操作不便

支持ICP的编程器最好的一款是MiniPRO,详见http://www.embedtools.com/pro_tools/program/minipro.asp

网友B:
改用ICP吧!

网友C:
也可以用下zlgisp

zlgisp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