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2138可否接pc的ps2接口?

楼主(2007-08-13):
(无正文)

楼主:
用2138的一个串口到pc的键盘接口

这样不知道行不行,请指教!

网友A:
可以用mcu的任意GPIO连接到PC的键盘接口.

用google搜索一下,可以找到很多范例.

楼主:
用mcu的任意GPIO连接到PC的键盘接口.

谢谢,zlgmcu! 但是有点不明白
pc的键盘接口定义是VCC,GND,data,clk,NC 。
lpc2138怎么能任意的GPIO都能接呢?

网友B:
任意GPIO连接到PC的键盘接口.

GPIO模拟串行通信

楼主:
是不是还需要电平转换?

一个是TTL一个是CMOS!

网友C:
用GPIO口,我用过,不过不爽,建议还是不要用

网友D:
弄个键盘芯片.也有64个键,还不够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