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MiniPRO的使用

楼主(2007-08-16):
ip, ni, AD, ic, IDC
你好!我最近买了贵公司的MiniPRO可是不知道怎么用,我将IDCAP电缆一端与MiniPRO的十针插槽相连,另一端与ICP900-ADP转换板相连,然后将ICP900-ADP八空端通过导线与单片机P89LPC925的五个端口对应相连,结果到读取芯片的ID时就出错啦!请问如何解决。另外我买的没有使用说明,可否给我详细资料。我对ICP900-ADP转换板,IDCAP电缆和MiniPRO的十针插槽的各个含义不明白。我的邮箱chenliyong5201314@163.com.

网友A:
MiniPRO

MiniPRO用的是smartpro软件,选定单片机型号后smartpro会弹出ICP用到的引脚,按此接线即可。我用MiniPRO开发922和952应用系统感觉还是比较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