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问周工PCF8576

楼主(2007-08-22):
周工:
    我用51模拟IIC驱动PCF8576DH,没有显示,但硬件仿真PCF8576正确收到数据,我的模拟程序用在其它IIC器件上非常正确,也很可靠,我有个项目上有4个不同的IIC器件,用的都是这个主程序,很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我用IIC已经多年了,软件应该没有问题,以前用过CH型的,好象要加个RC滤波,但那时只有一个从器件,现在有多个,如果加RC会不会影其它的器件,实际也没有什么干扰,难道非加RC不可吗,加多大合适呢,为什么其它的各种速度的器件不加也很正常呢?
望不吝赐教.

网友A:
两者的VLCD偏压方式不同,pcf8576c是负偏压,pcf8576D是正偏压

这篇文档可供先参考一下
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1171

楼主:
谢谢周工

刚才自己搞定了,原来是VLCD的问题...
我说为什么数据已经收到,但是不显示,硬件又没有什么问题,那一定是VLCD的问题,果不其然...

网友B(2010-11-13):
回复 楼主:

你好,想你询问个问题,就是PCF8576在显示字符的时候,有几条控制指令MOV MTD,#0EDH ;MOV MTD+1,#60H; 其中MTD,#0EDH是对应方式选择指令吗?谢谢!

网友C:
不错,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E(2011-04-22):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F:
:),07的我都能翻出来,我太有才了。: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