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求助ZLG:LPC2214能不能产生2个不同频率的PWM信号

楼主(2007-08-27):
问题起因:自己做的试验板,准备用一个PWM输出38KHz的脉冲,另一个PWM用来驱动扬声器发声(频率为500Hz),两个单独的程序调试通过,但同时使用时发现打开一个PWM,另一个输出随即不正常(频率已经发生变化)。

查找CPU手册时发现有这样一句话“所有PWM输出的重复率是相同的,都是使用匹配寄存器0来控制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所有PWM输出都只能有一个频率,所不同的仅仅是脉冲的占空比?

请高手作答,谢谢!!

网友A:
不可以

目前只是LUMINIAY单片机可以实现各路PWM不同频率,而且功能超强!!!

网友B:
又学了一招

  还没试过这个实验,又学了一招,是不是213X系列也是这样一个PWM呢??

网友C(2011-06-20):
我郁闷着,这个芯片的计时器资源是很少的,不能实现

网友D:
灌水真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