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ISP方法。。。。。。。

楼主(2007-08-29):
在ZLG的文档上看到这么一种ISP方法:

ISP直接跳入法。
那么第一次的程序是不是要通过编程器LOAD到芯片啊?

网友A:
回复主题:请教ISP方法。。。。。。。

芯片出厂的时候已经带有ISP代码,一般可直接利用ISP进行烧写了吧。不过要注意,如果你的程序太大,占了ISP代码空间,下次则不能再用ISP进行烧写了

网友B:
使用串口下

使用ISP功能,只要电脑上装了LPC2000 Flash ISP Utility v2.2.3就可以了,这个软件在周立功的网站上有  可以下载(有使用说明)   它的作用就是程序下载  与JTAG不同的就是  它是通过串口下的
这个ISP功能是芯片自带的
所以当你的芯片里没有任何程序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